[求助] mos小信号模型

楼主(2014-03-02):
1资产

电路如图

1

网友:
小信号模型

画小信号模型是怎么没考虑Vgs1与Vgs3,求小信号输入电阻

网友:
M1M2M3栅极电压不变,vin到地的等效电阻是rds1,vin到VDD的等效电阻是(rds3+rds2)/[1+(gm2+gmb2)*rds2]——(见拉扎维CMOS模拟书P68页3.109式),所以vin=rds1//{(rds3+rds2)/[1+(gm2+gmb2)*rds2]}      同理vout到VDD的等效电阻是rds3,vout到地的等效电阻是[1+(gm2+gmb2)*rds2]*rds1+rds2——(见拉扎维CMOS模拟书P71页3.119式),所以vout=rds3//{[1+(gm2+gmb2)*rds2]*rds1+rds2}

网友:
因为MA、M2和M3的栅极电位为直流偏置,小信号分析时,接地。求小信号输入电阻时,输出接地,不考虑rds3的影响,所以小信号输入电阻为:rds1//rds2//(1/gm2)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艺不精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初学者,望学长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2014-04-22):
楼主,你是用什么仿真软件仿小信号模型啊,望告知

楼主:
还没仿真呢

网友:
一个current sink 外加一个current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