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边沿对准电路(edge aligner)出现瞬间大电流的情况?

楼主(2014-03-02):
边沿对准电路(edge aligner):当CLK为高时,NAND1的NMOS导通,并且CLKN为为低,NAND2的PMOS导通,从而NAND2的PMOS和NAND1的NMOS形成一条通路,NAND1的NMOS 的电流达到770uA,请问这个大电流会带来很大的功耗吗?这个电路能用吗?求指点

网友:
一看METAL线宽能否承受该瞬间电流大小,二看其功耗是否满足指标要求,功耗是看平均电流,感觉你这个瞬间电流偏大了点,浪费功耗的同时又要使得METAL宽度不小于0.5um, 如果一定要用该电路,可以减小导通相关的管子的宽敞比来降低相关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我把管子的宽长比改小,那个瞬态电流是会变小,但还是有300uA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得到一对完全互补的信号,请问你有什么推荐的电路结构吗?

网友:
一路接两个反相器,一路接一个反相器加个传输门,调下尺寸让两路延迟相等;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这个结构我试过,普通精度的互补信号还是可以得到,因为我看到很多文献上用的都是这个edge aligner电路。

网友:
文献上没有低功耗吧,对很多应用来说300uA不算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文献上一般在什么TDC(时间-数字转换电路)中都用了这种电路,没怎么提到低功耗这个问题,我还想问就是这个大电流会烧坏管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