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hl Lib中 opamp的使用,谢谢了

楼主(2014-03-02):
ahdl Lib中有个opamp,有一个端口是vref,应该接什么呢?

我看网上的讨论有的说,接成(Vinp+Vinn)/2,
有的说随便接。。。

我都试验过了,怎么这个运放还是不工作呢?

有人成功使用过这个opamp吗?是怎么接的啊?

谢谢了啊

网友:
接共模工作点电压,不Work是你的其它参数设置不对吧?AV=1E6,GB=1E6,RIN=1E6,Offset=0,IB=1P,SR=5E6,RO=10,VSOFT=0.1,IINMAX=10m。你可以试试,Work了再根据需要改参数。要是再不Work那就把你的测试电路贴上来吧。

楼主:
有人知道吗?
谢谢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十分感谢,我先试试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 共模工作点电压,意思就是 (VinP+VinN)/2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做ADC,需要的是ADC中的开关电容电路中使用的运放。   已经有用实际的运放,但是增益不够高,老板让使用Verilog-A做一个高增益运放,
   所以使用了ahdlLib中的opamp。

   单独对实际运放和ahdl中的opamp进行仿真,结果还正常。   两种运放的直流增益和相位裕度如下图所示。
   ADC工作图如下。使用实际运放时,ADC工作正常。使用ahdl中的opamp时,ADC工作不正常。
   因为是用于开关电容电路,所以运放的正向输入端接的是一个恒定的电压值Vcm。使用ahdl中的opamp时,我把Vref还是接到了
(VinP+VinN)/2上。

  请问这位朋友,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为什么使用ahdl opamp时,ADC工作不正常吗?

楼主:
有人知道吗
谢谢了啊

网友(2021-12-15):
有人知道吗

网友(2024-01-16):
我按照这个设置了 还是不工作,ac和tran仿真输出为固定的直流电压

网友(2025-04-27):
我整理了一下,仅供参考,https://www.wolai.com/6pFU9wKie6bJQHUEPpn6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