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tm外部中断不起作用

楼主(2014-03-02):
硬件:按键PE3,PE4,PE5以中断的打开定时器,输出pwm。。现在是按键了没波形..IO.RCC、中断都检查了,还是不知道哪不对。。求救哈
软件代码如下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isc.h"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时钟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 ); //中断配置

GPIO_Configuration();
//IO配置

    SysTick_Config(72000);
   //配置SYSTICK时钟节拍为1ms一次
while(1)
{
Delay(1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1);
GPIO_SetBits( GPIOE,GPIO_Pin_10);
}
}

/****************************************************************************
* 名    称: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 功    能:定时延时程序 1ms为单位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
* 名    称: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功    能:获取节拍程序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
* 名    称: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中断源配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优先级组 说明了抢占优先级所用的位数,和子优先级所用的位数   在这里是1, 7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EXTI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3_IRQn;
//外部中断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IRQn;
//外部中断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5_IRQn;
//外部中断5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9_5_IRQn;
//外部中断9-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抢占优先级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15_10_IRQn ;
//外部中断15-1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抢占优先级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用于配置AFIO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AFIO_EXTICR1,用于选择EXTI1外部中断的输入源。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3);     //外部中断配置AFIO--ETXI3
  //用于配置AFIO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AFIO_EXTICR2,用于选择EXTI2外部中断的输入源是PE4。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4);     //外部中断配置AFIO--ETXI4
  //用于配置AFIO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AFIO_EXTICR2,用于选择EXTI2外部中断的输入源。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5);     //外部中断配置AFIO--ETXI5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7);
//障碍物中断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8);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0);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1);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
//PE3 作为键盘K1 检测状态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4;
//PE4 作为键盘K2 检测状态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5;
//PE5 作为键盘K3 检测状态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7;
//U81 left1检测状态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8;
//U87 left2检测状态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0;
//U78 Left3 作为键盘K3 检测状态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1;
//U101 FRONT检测状态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2;
//U714 left4 作为键盘K3 检测状态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
**函数名称:obstacle_action()
**函数描述:对障碍物信号做出反应
**************************************/
void  obstacle_action(void)
    {

     if(_it0==7)
//检测到障碍物

    {

        _it0=0;

        back( );

}

else if(_it0==8)
  //B2检测到障碍物

    {

       _it0=0;

   back( );

}

else if(_it0==10)  //A2和B2都没有检测到,A1检测到

    {

_it0=0;

  back( );

}

else if(_it0==11)   //A3检测到

    {

_it0=0;

back( );

turnleft( );

}

else if(_it0==12)
//B1检测到

    {

_it0=0;

back( );

} //结合左右碰触开关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GPIO口配置,实际用的是GPIO口的哪些引脚,打开即可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E端口的输出引脚,PE9恒高,PE8/CA1输出脉冲(左轮),PE10(MOTOR)H-L,PE12(J142)PWM,PE11/KR(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8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TIM1完全复用功能开启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Pin_10 |GPIO_Pin_9|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 GPIOE,GPIO_Pin_9);
  GPIO_SetBits( GPIOE,GPIO_Pin_7);
//配置E端口的输入引脚,按键功能启动或者停止
PE3-5 /KEY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上拉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 GPIOE,GPIO_Pin_3);

//配置D端口的输出引脚,J81(H-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D端口的输入引脚,PD14/CR(H-PWM),PD1/U113(PWM),PD3/KEY5(PW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 GPIO_Pin_0 |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上拉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下拉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C端口的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Pin_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上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Pin_8 |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下拉引脚,检测障碍物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B端口的输出引脚PB0复用为TIM3的通道3,右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PB1 pin start configure and initializati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 GPIOB,GPIO_Pin_1);
//配置A端口的输入引脚,轮子的脉冲计数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C9,PD13(左右光电管接收管脚)上拉,PE13(SPEAKER),
}

void turnleft(void)   // 左转
{
CCR2_Val1=800;

CCR2_Val2=1400;
time_ini( );
}
void turnright(void)
//右转
{
CCR2_Val1=1400;
CCR2_Val2=800 ;
time_ini( );
}
void go(void)
  //  前进
{
Delay(50);
time_ini( );
}
void back(void)   //
后退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PB0置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 GPIOB,GPIO_Pin_1);
  //PE9置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 GPIOE,GPIO_Pin_9);
  Delay(50);
  CCR2_Val1=1400;
  CCR2_Val2=1400;
}
void stop(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elay(10);
  TIM_Cmd(TIM3, DISABLE); // 关闭TIM3-CH3
//PB0复用为TIM3的通道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 GPIOB,GPIO_Pin_0);
// PB9置高
  TIM_Cmd(TIM1,DISABLE); //关闭TIM1-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 GPIOE,GPIO_Pin_8);
}

void KEY_scan(void) //按键扫描
{
   num=0;
   if(_it0==1){

  //按键按下标志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3)==0){
  //KEY1/SW2

Delay(0xffff);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3)==0){
  //按键消抖动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3)==0);//是否松开按键

num=1;
  //键值1  为K1按下

goto n_exit;

}

  }

   }
   else if(_it0==2){

  //按键按下标志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4)==0){
  //KEY2/SW3

Delay(0xffff);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4)==0){
  //按键消抖动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4)==0);//是否松开按键

num=2;
  //键值2  为K2按下

goto n_exit;

}

  }

   }
   else if(_it0==3){

  //按键按下标志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5)==0){
  //K3/SW4

Delay(0xffff);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5)==0){
  //按键消抖动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5)==0);//是否松开按键

num=3;
  //键值3  为K3按下

goto n_exit;

}

  }

   }
   n_exit:;
   _it0=0;
}

void KEY_start(void) //根据按键确定电机行走方向
{
  if(num==1)
  {
  Delay(10);
  go();
  }
  if(num==2)
  {
  Delay(10);
  stop();
  }
  else
  {
  stop();
  }
}

stm32f10x_it.C//中断函数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misc.h"
#include  "main.h"
.....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3) != RESET)
  //判别是否有键按下
  {

_it0=1;

go();
KEY_scan();

KEY_start();

  //按键中断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清除中断请求标志
  }
}

/*******************************************************************************
* Function Name  : EXTI4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4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4) != RESET)
  //判别是否有键按下
  {

_it0=2;

   KEY_scan();

   KEY_start();
  //按键中断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
  //清除中断请求标志
  }
}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5) != RESET)
  //判别是否有键按下
  {

_it0=3;

  //按键中断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
  //清除中断请求标志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7) != RESET)
  //判别是否有键按下
  {

_it0=7;

  //按键中断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7);
  //清除中断请求标志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8) != RESET)
  //判别是否有键按下
  {

_it0=8;

  //按键中断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清除中断请求标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