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pectreVerilog仿真问题

楼主(2014-03-02):
求助:今天我IC5141下集成了IUS55准备进行SpectreVerilog仿真,在准备仿真的时候出现ERROR (SPECTRE-16691): SpectreVerilog cannot support 64bit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下

注:spectre仿真是好的

网友:
数模仿真我是用AMS

网友:
看license的feature有没有支持64bit?我也用IUS,64bit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改成32位就好了

楼主(2014-12-12):
将之前的CDS_AUTO_64BIT=ALL修改下,改为CDS_AUTO_32BIT=ALL 。在终端中运行spectre -V 查看spectre版本,修改之后应该是32位的 回复 4# 策动

楼主:
能否把你的license传给我共享下呢,我邮箱是lushasin@foxmail.com
非常感谢~~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哪里修改呢?

楼主:
在.bashrc文件里面回复 8# 344567112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的.bashrc没有CDS_AUTO_64BIT=ALL或者CDS_AUTO_32BIT=ALL,这样它的默认启动版本是在哪里设置的呢?

楼主:
那你自己在文件里面.bashrc 文件里面设置 export CDS_AUTO_32BIT = ALL 应该也是可以的,你试试回复 10# 344567112

网友(2015-05-05):
同遇此问题 求解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修改还是没有啊  还是64bit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6-05-02):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问题最终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8-01):
改成32bit=all是不行的,需要在把all换成EXCLUDE:spectre

网友(2017-11-19):
有解决的吗,单独spectre是64bit 没问题,就是混合信号仿真调用spectreverilog提示不支持64bit,启动32bit,混合信号仿真那就没问题,究竟是ic616的spectreverilog问题,还是安装的INCISIV141中不支持64bit?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export CDS_AUTO_32BIT="EXCLUDE:spectre"

在.bashrc中,这样设置也不行呀,

spectre -V
@(#)$CDS: spectre  version 13.1.0 64bit 09/26/2013 07:00 (sjfnl320)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mixed-mode initialization.
    ERROR (SPECTRE-16689): SpectreVerilog cannot support 64bit.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仿真器我选择AMS, 混合仿真,Connect Rules选择了“ConnRules_3V_full”,
其他的没有设置,会有下面这样的错误:

Trying to check out license...
    AMS_Designer_Link 9.2 - Failed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7.1 - Failed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7.1 - Failed
    AMS_Option_to_Incisive 9.2 - Failed
    Incisive_Verif_Engine 9.2 - Failed
    AMS_Option_to_Incisive 9.2 - Failed
    Incisive_Design_Team_Simulator 9.2 - Failed
    Incisive_Enterprise_Simulator 9.2 - Failed
    AMS_Option_to_Incisive 9.2 - Failed
    Incisive_Enterprise_Simulator 9.2 - Failed
    Affirma_ams_simulator 9.2 - Failed
ncsim: *F,NOLICN: Unable to checkout license for the simulation. (flag - 18) 'lic_error -8'.
ncsim: Memory Usage - 20.1M program + 627.1M data = 647.3M total
ncsim: CPU Usage - 0.1s system + 3.1s user = 3.2s total (6.1s, 52.5% cpu)
Failed to simulate ("ADC_1420" "ADC_TOP_SIM" "config").

网友(2017-12-29):
楼主,请问问题最后如何解决的?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8-03-12):
回复 楼主:

   请问怎么找到这个文件啊

网友:
把.cshrc中的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改为setenv  CDS_AUTO_64BIT  EXCLUDE:spectre

网友(2018-06-06):
回复 网友D:

  我这么改了,打不开终端,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8-09-28):
1、修改.bashrc的设置为:
export CDS_AUTO_64BIT=NONE
2、关闭virtuoso
3、打开一个terminal(这里注意,必须重启terminal才会load新的.bashrc),重新启动virtuoso

DONE!

网友(2018-12-19):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最终怎样解决的,我尝试了所有楼层的解决方法,仍未解决不能支持64BIT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license 文件在哪?如果没有这个feature,怎么改?

网友E(2019-04-11):
export CDS_AUTO_64BIT= exclude spectre
改成这样,就可以用32bit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export CDS_AUTO_64BIT= exclude spectre
改成这样,就可以用32bit的了。

这样改还是有报错

网友(2020-03-23):
引用 网友F:
这样改还是有报错

您好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也是IC615平台吗,好像是因为spectreVerilog在IC6平台出来之前很多年就停止更新了,所以不支持。大佬们这么么说的,我换AMS

网友(2021-04-08):
这里面所有的字母都是有区分大小写的,不能瞎改,语法不认得,正确的语句:export CDS_AUTO_64BIT=EXCLUDE:spect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