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EPROM 可测试性设计 MBIST

楼主(2014-03-03):
我知道对于RAM、ROM可以使用MBIST进行自测试设计,那么对于EEPROM、FLASH等,能不能如同RAM、ROM一样,设计与之对应的MBIST电路,进行自测试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EEPROM和FLASH与RAM、ROM一样,属于memory,其测试方法也是按不同的方式写入不同的数据,然后读出,比较是否一致。但是,在网上找不到关于EEPROM和FLASH的可测试性设计方法,在此请教。

网友(2018-04-11):
这是我的毕业课题,也想请教

网友(2018-09-04):
Use Versa tester or Kalos tester

网友(2019-01-07):
EEPROM相对简单,可以用MBIST实现。
eFlash一般无法用MBIST实现全部,比如trim。
每家代工厂的制程和fail model都不太一样,不是简单的读写数据。
这玩意不好往网上放啊,可测性方案是真的卖钱的。

网友:
EE或者flash的测试, 代工厂都会给详细的测试方法, 要不要做可以自己选

网友:
EEPROM 和 flash 没法用MBIST
首先 EEPROM 是烧结后就固定了, 所以没法写测试;
flash 的物理结构与RAM ROM 不同, 所以也没法MBIST

网友(2019-07-01):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