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重新打开CEL后报告timing跟之前不一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03):
最近在做ICC的时候,发现在完成chip finish后报告时序,然后save CEL,再重新打开CEL后,报告timing,这个报告就跟先前的不一样了,setup和hold都变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是不是有些变量没存进session,可以具体找条path对比一下,看看是那不一样,就可以推出那个变量的影响了。

楼主(2014-04-23):
最后发现是在重新打开之后,没有将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设置成true,导致分析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