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款可解调10%ask调制信号的解调芯片

楼主(2014-03-03):
求问各位大神,市面上有没有可以实现14443B通信的射偏前端芯片?或者是可以解调10%ASK,调制BPSK的集成芯片?小弟急用,求各路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两个公司的芯片是用在读卡机上还是TAG上呢?我需要的是TAG的芯片,请问大大知不知道芯片的型号之类的信息?

网友:
TAG--- NXP quanray  HE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真需要,直接给sales发信或打电话询问,或者去alibaba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