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guardring中的M1被切断后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楼主(2014-03-03):
VCO等较吵的模块外面包的P和N型的guardring,如果M1被切断会有什么影响吗?

如果是安静的模块又有什么影响呢?

多谢大家指教!

网友:
防止形成大闭合金属环

网友:
这也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同问

网友:
同问,最好是能有仿真依据或者其他什么结果 ,求高手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不切断的吧?

网友:
切断的部分只是电位有所不均匀而已,少子的吸收除了依靠隔离环电位,更多依靠隔离环的宽度和深度
如果切断部分不太大,可以不用太在意
如果切断部分较大,可以选择在隔离环上添加VIA,用METAL2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知晓了,感谢指教!

网友:
m1切断的话想当于多了个diff 电阻,建议用上层metal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