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UVM做IC验证中DUT和reference model的一致性和代码覆盖率之间的冲突问题

楼主(2014-03-03):
在用UVM做验证的过程中,发现验证DUT和reference model是否一致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同时做代码覆盖率的验证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有以下困惑:
1.在做代码覆盖率统计的时候是否要求DUT和reference model要一致?
2.如果第一条有要求的话,在验证的过程中,DUT和Cmodel是实时更新的,在做代码覆盖率检查时并不能保证两者始终保持一致,如果中间出现错误了,是否就意味着此次验证的代码覆盖率没有意义。
3.一个IC验证人员是否是从testbench的搭建、测试例的编写、覆盖率的统计等这些工作都是一个人完成,如果由好多人完成的话,大致如何分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网友:
灌水的人真多啊,楼上两位。。。

在工作中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说一致性吧,应该是功能的一致,但是DUT按照123的步骤来实现,那么golden  model是否也要这样呢,还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用别的方法实现,更好验证DUT,这两种方法其实有争议,希望有大牛能给说说大公司里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4-04-09):
求个答案

网友:
个人浅薄理解:
1、DUT和reference model的一致性主要集中在功能方面,不太理解收集model代码覆盖率的意义。
2、如果DUT出错,RTL代码被修改,覆盖率应该需要重新收集。
3、验证对象的规模或者级别决定人数吧,所在公司比较土,模块级验证工作的一般单人全包,子系统这类的要分工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看看楼下还有没有更详细的答案

网友:
1.首先说明一点,RM和DUT都是由设计规格来的,RM属于testbench,调试验证环境本身就是不断优化RM功能正确性的过程,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代码覆盖率分为行覆盖,条件覆盖,fsm覆盖,toggle覆盖,这些都比较容易达到,现在一般都推功能覆盖率,功能覆盖率的收集一般是在RM,monitor这些组件进行的。
2.一般海思的脚本处理时tc pass以后才会收集覆盖率,tc fail是不会收集覆盖率的,没任何意义。
3.看模块复杂度,一般的模块一个人搞定,这个取决于项目开始的验证策略是如何制定的,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验证环境的重用性,这个由UT向IT,ST集成都是非常重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D(2014-05-18):
2.一般海思的脚本处理时tc pass以后才会收集覆盖率,tc fail是不会收集覆盖率的,没任何意义。
这点不认同,海思脚本处理的是兼容两种情况的,由验证人员设置一种是TC pass收集覆盖率,一种是所有TC都收集覆盖率;要思考的一点是当我们验证人员收集覆盖率的时候,今天用例一条没有PASS,那就意味着覆盖率为0,那我验证人员的工作从哪里去体现,我写的覆盖率这么多代码就白写了吗?老大看到这情况不骂死验证人员,所以说最好是要有两种覆盖率的统计,一种是TC pass的覆盖率统计,一种是所有TC的覆盖率统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功能覆盖率确实是收敛了,我们验证人员的工作确实是得到了体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啊...这个注意不错...

网友(2014-06-19):
跟着大牛学习下!

网友(2014-07-23):
请问下reference model 或者C model 怎么放入scoreboard中比较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怎么实现 根据脚本处理TC的结果去决定覆盖率的收集? 覆盖率收集不是仿真中实时进行的吗?仿真的结果也是实时判断并决定是否收集覆盖率? 脚本不是只在仿真之后才进行处理的吗,这个时候怎么进行覆盖率收集?迷惑中,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验证人员的绩效并不是但一看说你覆盖率达到就ok了,错误的case错误的触发了某些条件,使覆盖点被cover,这样的覆盖率没有任何意义。case的passing rate是首要保证对象,你的功能验证尚且没有完全PASS,谈何覆盖率。

网友(2014-09-20):
回复 网友E:

这是自然,那么 根据脚本处理TC的结果怎么去决定覆盖率的收集呢?

网友(2015-01-29):
回复 网友F:

    每个CASE有他自己的覆盖率,又不是在一起的,等你的regression结束之后,把PASS的case的覆盖率merge在一起生成覆盖率报告啊。

网友:
所以说要有两个维度的呀,一个是前期DUT还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通过总的功能覆盖率observe验证人员的工作状态,一个是后期DUT稳定了,可以通过PASSTC的覆盖率保证功能确实覆盖啦。

网友:
总TC的覆盖率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于能够得知当前验证人员开发TC对覆盖率的贡献,如果没有这部分TC 覆盖率的统计,你怎么能知道今天验证人员开发的TC能覆盖多少点呢,你只知道tc fail了,如果有统计,那么可以一边定位一边开发其他的tc去覆盖其他的覆盖点了

网友(2015-05-14):
最近学习了版主的《如何做UVM验证》,感激之至。

网友(2015-08-31):
回复 网友B:

   如果DUT没有错误,只是修改了极小一部分的实现方式,新的覆盖率文件vdb和之前的vdb怎么合并呢,还是两者不能合并

网友(2017-08-17):
不能合并的

网友(2017-11-13):
1. 模型不会去综合实现,所以模型的覆盖率意义不大
2. 一般覆盖率最后回归收集,难道最后不跑完整回归了?
3. 按接口功能分uvc

网友(2019-08-13):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2021-09-04):
引用 网友D:
2.一般海思的脚本处理时tc pass以后才会收集覆盖率,tc fail是不会收集覆盖率的,没任何意义。
这点不认同 ...

你这纯粹是瞎扯淡,覆盖率衡量的是验证的完备性,不是衡量你验证人员工作量的,更不是去衡量你的无效工作量的。只有TC PASS了,你的覆盖率收集的才有意义。否则的话我构造1万条TC全部fail,覆盖率也能收集一大堆,这种覆盖率能体现出什么意义呢?

网友:
感觉题主对覆盖率有什么误解
1.首先覆盖率分为以下几种:代码覆盖率,功能覆盖率,断言覆盖率。代码覆盖率又分为行覆盖率,条件覆盖率,toggle覆盖率,状态机覆盖率等。有部分断言覆盖率会归为代码覆盖率里面,也有部分断言覆盖率会归为功能覆盖率里面;
2.RM的作用,是对DUT行为结果进行预期,以实现自动比对的。RM和覆盖率的收集没有半毛钱关系(除了部分功能覆盖率需要在RM里面进行采样收集);
3.代码覆盖率的收集,VCS工具会自动进行,和RM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收集的结果,需要验证人员去分析,查漏补缺,增加、修改激励,不断提高验证的完备性;
4.DUT和RM一致性的问题,是指的对同样的激励,输出的结果的一致性;DUT是人开发的,RM同样也是人开发的,谁也不能保证说一次性就能开发出0bug的DUT或者RM,所以在验证活动全程中,DUT和RM一直都是相互印证,不断修正的过程。但切记不一致的时候,不可以单纯的“迁就”某一方,而是查明分歧所在,弄明白到底是DUT做错了,还是RM做错了,实在意见不一致的,交给架构师拍板;
5.RM一般都是事务级的,除非特殊的情况下,才需要开发时序型的RM。DUT代码的修改,如果只是时序收敛、优化方面的修改,一般不会影响RM的(时序级RM可能会受影响)。如果是规格、功能有调整,那DUT和RM肯定是要同步修改的。

关于覆盖率的收集,TC fail的情况下,收集覆盖率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是需要脚本剔除的。这个要切记!!因为覆盖率是验证完备性的体现,而验证完备性建立在功能正确的基础上。否则的话DUT功能全错,我搞一万条TC,全部fail,我也能将覆盖率收集到100%,但这有什么意义呢?半毛钱的价值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