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字电路的元器件,例如MOS管的宽长比的大小会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啊

楼主(2014-03-03):
纯数字电路只有高和低,那管子的大点或小点有什么关系,最主要的影响是什么?求大神么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字电路的宽长会影响反相器的阈值电压和传输延时,还会影响对电流的驱动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几个我知道 :开关速度,驱动能力。 还有其他特别的或者重要的影响吗

网友(2024-10-15):
数字MOS管  谁有成品?9141341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