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PT中报出的路径在ICC中找不到呢?求助

楼主(2014-03-03):
刚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在PT中报告出一条路径,我在ICC中用相同的start和end point去report,却报告说no paths,是ICC哪里弄错了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相同的路径在DCT中也可以报出来的,用DDC传给ICC后,在ICC中打开做个init design就已经报不出来这个路径了,到底是错在哪里了呢???

网友:
can you show the report and let us check this issu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
Report : timing
        -path full
        -delay max
        -max_paths 1
Design : cluster_6
Version: I-2013.12
Date   : Wed Mar  5 23:55:06 2014
****************************************

* Some/all delay information is back-annotated.

Operating Conditions: NCCOM   Library: tcbn65gpluslvttc_ccs

  Startpoint: procA_inst_reg_addr_reg_1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procB_inst_wrap_inst_fifo_inst_mem_inst_clk_gate_inst6_u_ICG
            (gating element for clock clk)
  Path Group: clk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10       0.10
  procA_inst_reg_addr_reg_1_/CP (EDFCNQD2LVT)
                                                          0.00       0.10 r
  procA_inst_reg_addr_reg_1_/Q (EDFCNQD2LVT)
                                                          0.10       0.20 r
  U78036/ZN (IND2D4LVT)                                   0.02 *     0.22 f
  U68345/ZN (NR3D8LVT)                                    0.02 *     0.24 r
  U137851/ZN (ND2D4LVT)                                   0.02 *     0.26 f
  U6907/ZN (CKND8LVT)                                     0.02 *     0.28 r
  U6913/ZN (CKND16LVT)                                    0.02 *     0.30 f
  U170200/ZN (NR2XD3LVT)                                  0.02 *     0.33 r
  U170203/Z (AO22D2LVT)                                   0.04 *     0.36 r
  inner_node_000_inst_U34/Z (CKMUX2D1)                    0.04 *     0.41 r
  U33094/Z (BUFFD8LVT)                                    0.04 *     0.45 r
  U6065/Z (MUX2D4LVT)                                     0.05 *     0.50 r
  U166450/Z (CKBD16LVT)                                   0.04 *     0.54 r
  U187262/Z (MUX2D4LVT)                                   0.06 *     0.61 r
  U141638/Z (CKBD16LVT)                                   0.04 *     0.65 r
  U36655/ZN (ND2D4LVT)                                    0.05 *     0.70 f
  U71349/ZN (ND2D8LVT)                                    0.03 *     0.73 r
  U187329/Z (AN2D4)                                       0.05 *     0.78 r
  U78106/Z (AN2D4LVT)                                     0.03 *     0.81 r
  U117485/ZN (ND2D1LVT)                                   0.02 *     0.83 f
  U96875/ZN (CKND2LVT)                                    0.02 *     0.85 r
  U97005/ZN (ND2D3LVT)                                    0.02 *     0.87 f
  U97180/ZN (NR2XD1LVT)                                   0.05 *     0.92 r
  U197807/Z (BUFFD2LVT)                                   0.04 *     0.96 r
  U197808/ZN (CKND2LVT)                                   0.02 *     0.98 f
  U97291/ZN (ND2D1LVT)                                    0.02 *     1.01 r
  procB_inst_wrap_inst_fifo_inst_mem_inst_clk_gate_inst6_u_ICG/E (CKLNQD4LVT)
                                                          0.00 *     1.01 r
  data arrival time                                                  1.01

  clock clk (rise edge)                                   1.11       1.11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10       1.21
  clock uncertainty                                      -0.15       1.06
  procB_inst_wrap_inst_fifo_inst_mem_inst_clk_gate_inst6_u_ICG/CP (CKLNQD4LVT)
                                                          0.00       1.06 r
  clock gating setup time                                -0.05       1.01
  data required time                                                 1.01
  --------------------------------------------------------------------------
  data required time                                                 1.01
  data arrival time                                                 -1.01
  --------------------------------------------------------------------------
  slack (MET)                                                        0.01

这个是在DCT中给出的报告,之后把DCT的ddc sdc给ICC后从ICC中往后面做,做完之后report timing,相同的路径报了No paths

网友:
用timing analysis window可以么?

网友:
ICC 有对 clock gating check 做什么 special setting 吗
report 一下以 "procB_inst_wrap_inst_fifo_inst_mem_inst_clk_gate_inst6_u_ICG/E" 为 end point 的所有的 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找到了,是由于ICC自动断了一些arc去break loop正好断到了报告的路径,现在的问题在
   http://bbs.eetop.cn/thread-438716-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找到了,是由于ICC自动断了一些arc去break loop正好断到了报告的路径,现在的问题在

http://bbs.eetop.cn/thread-43871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