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流模式boost 环路增益

楼主(2014-03-03):
如何提高电流模式boost的环路增益?

网友:
很难,因为考虑到 两个极点,一个RHP零点,以及环路中只有一个零点/两个零点的补偿,增益很难坐高。。。。 如果确实想要坐高增益,可以考虑 三型补偿 结构 来 替代 GM类型补偿,即引入两个低频零点,去补偿极点和RHP零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模式不是没有LC双重极点吗?    那两个极点 除了输出极点外  还有一个在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变换器为了得到高的输出精度,就必须要有高的DC GAIN,是DC时候的GAIN哦。那么在EA的输出端或者在EA这个补偿部分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零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