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该电流基准中的两个中间管子宽长比选取?

楼主(2014-03-03):
谁告诉我一下下图中圈出来的这两个管子宽长比如何选取?以前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
L尽量大,Vod 刚大于0 就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能否简单说下原因?

网友:
这个其实和带运放的bandgap的第一级运放的失配和噪声考虑是非常相似的,甚至NMOS和PMOS对噪声和失配的计算公式也一样,两个输入NMOS管的VTH失配会直接叠加到VT*lnn上,PMOS电流镜的失配要通过NMOS的gm折算到offset里面。这个bandgap的失配和噪声主要看这两输入管和镜像管了,所以简单一级运放怎么调就怎么调吧

网友:
如果沟道长度调制可以忽略,上面四个管子组成的与电源电压无关的电路表现出很小的电源依赖性,所以此电路中的所有管子均采用相对较长的沟道。——拉扎维P311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2016-03-11):
回复 楼主:

   好问题个,给你点赞,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学,你确定Vod刚大于零就可以? 电流镜的匹配性不是要求Vod尽量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