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两套电源工艺下的伸出管子部分的poly需要用电源标识层覆盖吗

楼主(2014-03-03):
在两套电源工艺下(1.8V和3.3V),3.3V用标识层TG覆盖管子,请问在3.3V的电路中,露出管子部分的poly需要用该标识层TG覆盖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管子不是直接调用PDK库里的吗?

网友:
你看设计规则啊。应该是不需要的,只要把gate盖住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2# xxmule 不是,PDK是我自己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规则上没这个要求,

网友:
应该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只需要区别栅氧化层厚度即可,这个主要看设计规则有没有规定
有些厂商可能需要覆盖整个MOSFET,有些就不需要,这种差异或许因为其MASK的逻辑运算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重新看了规则和MASK资料,应该是不需要覆盖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牛人

网友:
一般不需要,

保险起见,可以查看规则文件中对器件和层次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