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流水线ADC中比较器失调问题

楼主(2014-03-03):
书上说.......流水线ADC中比较器的失调只要小于Vref的几分之一(由每级有效分辨率和冗余位数决定),失调就不会限制ADC。测试结果说......14位的ADC,DNL零点几LSB,按照原来的思路就觉得比较器应该不限制性能了,但稍微优化了一下第一级的比较器,ADC的动态性能竟然提高了10dB,为什么呢?请指教呀:)

网友:
也在设计流水线AD,没考虑过还有这个问题,你确定之前使用的比较器的失调小于Vre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