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7.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4-03-04):
安装成功!但是运行开始就弹出
这个窗口,求救怎么处理 win 7  64位系统?兼容我改过2000,主题改为经典,谢谢!

网友:
估计是系统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后来在电炉里下了个2012的就好了,就是有点大

网友:
我用win7 64位装的R2012a没有问题!

网友:
还用7.0? 2014a都出来了好吗? 软件用新的吧,网络上2013a,b都是有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