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衬底N阱工艺的nmos源级与体端短接,体端不接衬底,风险大吗?

楼主(2014-03-04):
P衬底N阱工艺的nmos源级与体端短接,体端不接衬底,风险大吗?能否在管子外面加一圈隔离来降低风险?

网友: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网友:
去工艺吧,这么问,有点?!

网友:
如果不是双阱工艺,你这样做是过不了LVS的。P衬底N阱工艺所有nmos共用一个衬底,LVS报告会告诉你,你的nmos衬底应该接到GND上。

网友:
iso nmos 可以

不過其實你可以接但是要改  DRC LVS command file

网友:
如果不是深阱工艺,不能这么做。外面加一圈Nwell环或许能通过LVS,但只能在表层隔离,不是真正的隔离。

网友:
楼主莫非是指 NMOS 差分输入对管 的 B 和 S 连接起来?
没有 deep-nwell 层做不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深阱工艺,你有没有试过流片成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深阱工艺中,这就是非常常规的一种接法了。大伙都这么做:)建议搜一下深阱工艺的视图,你就明白为什么这种接法没问题了。

网友(2014-08-12):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说简单一点就是N管也可以实现与sub隔离。  我想问一下,如何确定所用的工艺是否为深井工艺,在工艺文件中哪里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