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OC encounter如何自定义io位置

楼主(2014-03-04):
我的设计是包含模拟模块的,图中黑底的矩形是数字版图,想在左下角和右下角分别引2个输出,请问如何定义io文件。现在自己试着改写了io,只是输出都在模拟模块的边缘,我想让它在数字版图的边界上,图中红色有4个红色标记的地方,请问要怎么处理。  这是我自己改写的io文件,请指教。
Offset: 800.5200
Pin: data_i W 2 218.8400 0.4400
Offset: 790.1600
Pin: clk W 2 218.8400 0.4400
Offset: 993.4800
Pin: data_o S 2 0.4400 603.200
Offset: 996.5200
Pin: rst S 2 0.4400 603.200

楼主:
自己顶下,貌似没有办法的,只能手动移位置

网友:
坐标没写对吧

网友(2014-08-15):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我想请教下怎么手动移动io的位置呢,我是布局呈L型,但是IO的位置只能在方形处,怎么能把IO位置移动到方形里面去呢?谢谢~~~

网友:
看userguide, 里面有io file格式, 由side 来控制那一边的,

格式不清楚就 saveiofile io.file 出来看看,再改再load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