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kefile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3-04):
各位大大亲们,问两个makefile问题:
1. 怎么样在makefile中,把空格替换成回车,具体如何实现
   比如说 A  B  C  D 变成  A
                                      B
                                      C
                                      D
2. 如果makefile中有如下定义:
  setting  = A B; C D; E F;
怎么样才能实现  A  B
                       C  D
                       E  F
急,在线等

网友:
第一个问题好像有问题,是用makefile实现空格替换回车,还是makefile文件里空格换成回车?
第二个问题setting应该是有问题的,分号代表结束,其它命令调用setting时会产生错误。
其实就是一个格式装换的过程,可用sed,或者直接echo都能实现。而makefile可以整合sed,echo等。
如果只是编辑中转换一下,vim完全可以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已经用sed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