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PCIe仿真trn_lnk_up_n一直为高,链路连接不上

楼主(2014-03-04):
请教各位大神,Xilinx PCIe仿真trn_lnk_up_n一直为高,链路连接不上,modelsim显示# [                   0] : System Reset Asserted...
run 80us
# [             4995000] : System Reset De-asserted...
# [            15853246] : Transaction Reset Is De-asserted...

下面就没了

网友:
很多原因的,
关键看你用的什么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用的是V6  1.7版本的核,仿真参数没设置对

网友(2018-01-19):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好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是咋解决的呢?修改哪些参数,请指教指教,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