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c61的快捷键a画图时经常导致软件奔溃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04):
如图,请教各位,软件用的的IC615的版本,可以使用快捷键a实现版图的对齐功能,但是每次我将多个器件一起选中,然后使用a键进行对齐时,系统就会立马奔溃。生成报告如下: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

网友:
快捷键冲突了吧。

网友(2015-07-30):
ic61怎样设置快捷键,还是说软件本身就设置好了

网友(2015-12-18):
在你IC615下的安装目录IC615/tools.lnx86/dfII/local/leBindKeys.il这个文件就是版图快捷键文件了,修改这个文件即可,如果没有权限,复制到用户根目录下修改,并在用户根目录.cdsinit文件里load leBindKeys.il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