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斑竹快来看看啊,求助啊,标准单元库兼容的问题

楼主(2014-03-04):
rt~
就是标准单元库工艺兼容的问题,现在我们的design准备使用smic efalsh的工艺去流片,那么数字标准单元库选择什么样的好啊?是选一般的logic还是说选LL的库啊?
因为我看常亿的里面有说0.18u pFusion flash technology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0.18μm logic processes,这个pFusion应该就是efalsh工艺了吧,那么使用logic的数字库就行?
顺便能科普下,标准单元库工艺兼容的问题吗?

网友:
标题

标准单元用的器体是p18 n18.一般所有的工艺线都有这种器件,可以应用,工艺线不同区别器件类型,这个咨询工艺厂会给你解释。

楼主:
大神能来解答下吗????

楼主:
呼叫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