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ST微波工作室画了一个螺旋导电圆柱面 怎么看它的色散

楼主(2014-03-04):
如题     用CST微波工作室画了一个螺旋导电圆柱面   怎么看它的色散

计算的结果

计算的结果

楼主(2014-04-23):
本人表示看不了,通过计算,算出它的本征频率,然后根据相速和相位,频率的关系求得色散,,,不知道还有哪个大神能给出更好答复

网友(2015-06-15):
回复 网友A:
只需要画一个周期,然后设置周期边界,进行参数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