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利用Lib中最大电容约束

楼主(2014-03-04):
在encounter中怎样使用lib库中cell的最大capacitance做约束,使实质单元的负载不能超过最大?用什么命令约可以实现?

网友:
用最差模型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我的意思类似于set_max_capacitance xx [current_design] ,的约束,只是用的是lib中的各个cell本身的max_capcitance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lib中有max和min的capacitance,但是每个cell不一样,如果到current design中应该怎么设置
还有max transition,lib中是rise 和 fall transition对应的查找表
怎么在DC里面约束了

楼主:
顶一下,我之前也咨询过cadence 相关工程师,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在这里应该有大牛回答。
如果是PT做时序分析,如果不加set_max_capacitance  约束,则自动使用lib库中cell的最大capacitace
,encounter 还真不知道。

网友:
encounter的做法和PT是一样的。不加 set_max_capacitance 约束,去 fix drv 时,用的就是lib库中cell的最大capacitace。

ps: cadence 相关工程师居然不能给你满意的答复,不专业啊~~ 看来转ICC是志在必行的啦。

楼主:
encounter  如果不加set_max_capacitance 去 fix drv ,好像工具忽略了,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具有这个功能。

网友:
你别吓我啊。我从5.2用到11.1,向来只约束 max_transition,不约束 max_capacitanc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