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电容问题

楼主(2014-03-04):
请问如何将MOS管连接成电容?如何设计参数,使MOS电容为5pF呢?求助啊各位大神

网友:
mos_cap gnd gate gnd gnd nch w=xx l=xx m=N

网友:
NMOS gate接电源,SD接地
PMOS 开盘接地,SD接电源,均可实现MOS电源,但容值可能不能精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