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我看看这是神马器件的版图 谢谢啊

楼主(2014-03-05):
依次为染色层   poly层   M1  M2
谢谢啊

网友:
貌似就是个DENMOS(Drain Extended NMOS),就是Vds可以高压的NMOS。当然也可能是PMOS,没有更多的信息去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啊,但是源漏栅那些怎么确定呢?  再次谢谢啦

网友:
应该是NPN吧,从下到上分别是C E B,其中E和B的位置还要根据电路再确认下

网友:
从覆盖的poly看应该是MOS。
三排孔从上到下依次是B、S、D。中间poly是G

网友:
    没看见poly引出的一端。。。如果是高压NMOS的话,衬底图片S与poly交叠那里没看见自对准的线啊;BUCK端接进有源区了,该接衬底才对;漏极应该有个HV_WELL的扩散吧。
    楼主,你这个是多少电压的芯片,poly那端接到什么地方?

网友:
gate poly的引线孔很明显啊。
B端不一定是衬底。如果是NMOS,S和B端可能是做在NW里的PW里。

楼主,管子周围的poly是连到地的还是连到电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
该管子周围的poly是接到VDD的 啊,
另外请问栅上盖金属是干嘛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间那一坨ploy最终接到了其他mos管的栅极,然后芯片电压最高在70v左右。那有必要做高压mos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你描述的它的S最终链接到了其他mos的s或者D,这种栅链接其他栅,S链接其他D或者S是啥子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旁边的poly接VDD,那么这个管子是PMOS管了。
   gate上面盖S端的金属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这些连接当然有可能了,不奇怪啊。
    B端是连接VDD的,S端可能连其他PMOS的D、S

网友:
一般 MOS 都是 5v  3.3v ..

20~40v  dual gate 會是 thick oxide , 這些MOS 畫法已有對稱
和非對稱的方式

至於 LDNMOS 一般都是 thin gate (就是低壓GATE  但是drain 耐高壓 ) .
drain 拉開距離就可以 耐不同高壓, 20v  30 40 50  60v ..
不過 比較怪的是
圖上有兩端畫半圓方式 , 以前看過韓國代工廠  60v BCD 是畫八角型方式 .

至於畫兩端畫半圓  比較常在 bipolar process 看到
特別是  平面bipolar 都會畫半圓或圓形 ,
如果 vertical bipolar 一般都畫類似 MOS 方方正正方式.

MOS 會看到 跑道方式 LAYOUT  會是 500v  700v UHV process .
這類會畫相當相當的大顆

樓主IC 編號多少 ?  得看IC DATASHEET 吧.

网友:
    M就是这个管子的衬底吧,那么B为什么和S在同一F框里面呢;如果说这个F框才是MOS管的BUCK,那么D为什么不在这个BUCK里面呢?
还有,包围B和S的这个F框应该是有源区自对准留下来的,S和这个F有源区应该只有一条分割线,那就是有源区和poly交叠的那条线,其它地方应该是合并的,但在图上看S和有源区明显是两次注入。。。
    下面贴个HV NMOS的图,可对比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lt432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谢谢你
  对比我的图2、3   发现你说的B和M是有链接的(3金属1在2图中有孔),然后两者又一起链接到了VDD……  这是不是说其实M和B 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math123

    谢谢你谢谢你
  对比我的图2、3   发现你说的B和M是有链接的(3金属1在2图中有孔 ...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M点从衬底有CT接上来并和B连在一起吗?从图中能看到的是B与周围的poly是连一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我就是说B和周围的poly是链接一起的哈,,,不是M点       我以为你M是指那圈poly呢   嘻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是類似 同步整流方式  須要 很大 driver 能力去推 nmos ,而且 nmos RDS 要低的話會很貴
, 以前使用過  6ms  9ms Rds_on mos .真的不便宜阿.
一般來說 bridge 多是 ac/dc  很多都是 400v 起跳  ,我看到9V to 72V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但看網頁

  Applications
  • Security Cameras
  • Terrestrial or Airborne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s
  • Power-over-Ethernet Powered Device with a Secondary Input
  • Polarity-Agnostic Power Input
  • Diode Bridge Replacement
=> 原來 POE

可能是電壓低 但大瓦特如 48v  大電流的 power over ethernet .
不是AC/ DC 使用 方式 .  說真的換BRIDGE 取代DIODE 方式 當然可降低損耗但是 太貴,

一般 ac/dc 會輸出端併 schottky  diode 就是降低  volt drop ,  Vd=0.7  直接改使用 schottky  vd=0.2~0.3
改使用MOS  一般是   ~mv .得看 Rds * I
而且 很多FLYBACK 跟本沒有 使用 同步整流方式 , 因為只增加 1~2% 效率
花太多錢, 只有 拼 85% ~90% 那類高單價POWER SUPPLY才看過使用 同步整流方式. 一般都不使用 ,

不過 90v 應該是 LDMOS process ..
google linear tech 好像有 0.35um BCD .不過 不知道是否耐壓 90~100v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哇塞,真的很谢谢你的指点
    这个芯片很新,它的研发价值我感觉也不是很明显……  不过碰巧手头有这个的版图,就想提出来研究哈……结果发现里面很多器件不常见,就发出来请教下你们
   芯片的频率datesheet上频率范围在DC to 600Hz,输入–3V to 80V,输出9V to 72V,您的意思是这个是耐高压的LDMOS之类?
  再次感谢

网友:
一般MOS PROCESS
0.5um  5v
0.18um  2.5~3.3v

耐高壓到 80~90v , 如果不是LDMOS
那 gate oxide 要多厚?   連一般 外面POWER MOS  4n60 .    gate 也耐不到如此高
要耐  80~ 100v  都算UHV 類
500v~800v 是常見, 比較少  100v   125v  ..OKI有類似
但沒使用過.

當然還有 更高壓 , IGBT 有些 1000v

网友:
这个应该是BCD工艺吧,BCD工艺不同的foundry差异很大,现在没有更多的信息,只能是推测了。
如果是P型DEMOS,你图中的M区域不是它的bulk,而是D端耐高压的漂移区。F是bulk(但是奇怪的是F是有源区掺杂形成的),B和S在F里面也就不奇怪了。

你说的S和F其他地方应该是合并的,这个不一定。

你重新截个图,把管子周围更大范围给大家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下芯片数据,这是CMOS工艺,PL约1.7um……另外图中大量出现了共用你之前描述的D端的器件,如图 poly层和金属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查了下芯片数据,这是CMOS工艺,PL约1.7um……另外图中大量出现了共用其中一端的器件,如图  poly层和金属连接

网友:
扩展漏端MOS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
没有看懂是什么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能确定是CMOS工艺,那就更肯定这个只能是DEMOS了。

   范围还是太小,把周围更多的器件,比如LV MOS、电阻啊等等都显示一下,最重要的是掺杂层、poly层和M1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