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FM mode工作状态下电感的电流能否是连续的,还是说PFM只能对应DCM?

楼主(2014-03-05):
小弟刚刚接触dcdc,有几个地方不明白希望大家能够解释一下,谢啦!
1)PFM mode工作状态下电感的电流能否是连续的,还是说PFM只能对应DCM?
2)Boost 和buck结构下的PFM mode的工作状态是否有区别?

网友:
可以不对应于DCM, 也就是不是必须到 ZERO A。 可以搜索 pseudo-CCM mode switching converter。 或者搜索 Single inductor double/multiple output switching conver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先看看这些文章。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如果PFM mode下电感的电流可以不是0,是否意味着PFM的稳定性也不一定能够保证。ps:是否PFM是无条件稳定的?还是说根据PFM的控制模式的不同也会不一样?

网友:
PFM是非线性控制方法,多看看,迟滞控制模式的paper就好了,,,这个和 传统的V-MODE,C-MODE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CCM对电感要求较高,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2014-04-23):
PFM Mode: it is dcm in nature... but for high load current will become c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