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供电POE收发器

楼主(2014-03-05):
产品简介
      FR-POE100系列光纤收发器不仅仅是光纤介质转换器(Fiber Media Converter),同时还是一个以太网电源供电器(POE Injector) 为远程网络设备最佳的数据传输和电源解决方案。
      作为一款IEEE 802.3af的以太网电源光纤收发器,FR-PEO100系列可通过以太网电缆提供DC 48V电源.支持符合IEEE 802.3af用双绞线电缆连接,适应PD(需要电源的设备)或POE分压器(比如POE-151S-5V / 12V),来同时传输数据和提供电源。
产品特点
·IEEE 802.3 Ethernet
·IEEE 802.3u Fast Ethernet
·IEEE 802.3x Flow Control
·IEEE 802.3af Power over Ethernet
·支持全双工/半双工工作方式,并带有自动协商功能
·多模连接传输距离:2公里
·单模连接传输距离:20/40/60/80/100公里
·PoE IEEE 802.3af设备保护装置的自动检测功能可以防止不正确安装而造成的损坏
·通过RJ-45以太网电缆线为设备以太网端口提供48V直流电源
·自动识别MD1/MD1-X交叉线和平行线
·良好的流量控制,带自复位功能,能有效防止死机现象出现
·支持LFP(Link Fault Pass-through)功能
产品规格
·外形尺寸   20*70*95 mm
·电源特性   48V DC,0.4A External  AC-to-DC adapter
·POE电源输出: POE 48V DC,max15.4watts,350mA
·工作温度  0℃~60℃
·保存温度  -10℃~70℃
·工 作湿度  5%~95%(无冷凝)产 品 系 列 传输距离(KM)波长(nm)描述·
·发射功率(db)灵敏度db)饱和度(db)损耗(db)2KM1310多模 -14~-19-30-1412.520KM1310单模-7~-15-34-81640KM1310单模-7~-15
何R:18926098883

网友:
啥意思?如果只用光缆连接的话就不能供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