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x vt-cell used in clock tree

楼主(2014-03-05):
请教一下各位大牛:       在长时钟树的过程中 mix-vt cells 会带来哪些影响或问题?

楼主:
顶顶,咋没有人回答呢
   如果在项目中 不同的block 分别采用不同阈值CK cell , 会不会有潜在的问题?

网友(2021-06-04):
想提一个问题
1.不同的block里面clock tree 上为什么要用不同VT的cell?

个人理解:
一般clock tree上用的cell都是同一种VT,可以减小process variation的影响,同时需要使用LVT 或者ULVT的cell,可以减小clock lat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