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数字电路描述语言问题?

楼主(2014-03-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cadence中数字电路描述语言一般是verilogA,
这个语言好像与VERILOG不一样,
如何用verilogA实现D触发器呢?
另外在联合仿真的时候如何给D触发器加电压呢?

网友:
verilog a 是模拟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在SPECTRe实现数字模拟混合仿真呢

网友:
可以实现的,你可以网上搜code。
example:
module V_d_ff(q, qbar, clk, d);
input clk,d;
output q,qbar;
voltage q, qbar, clk, d;
parameter real tdelay   = 5n from [0:inf),
                ttransit = 5n from [0:inf),
                vout_high = 5,
                vout_low  = 0 from (-inf:vout_high),
                vth       = 1.4;

integer x;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x = 0;

   @(cross(V(clk) - vth, +1 )) x = (V(d) > vth);

   V(q)    <+ transition( vout_high*x  + vout_low*!x, tdelay, ttransit );
   V(qbar) <+ transition( vout_high*!x + vout_low*x,  tdelay, ttransit );
end
endmodule

楼主(2014-06-16):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
如果要再DFF中加清零信号clr呢?
该怎么设 ?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实现起来同verilog很像,你该去看看基本的veriloga的语法。依葫芦画瓢就能实现。

网友D(2020-10-20):
你好,我想问一下,在进行数字电路仿真的时候,保存时出现了路径错误是什么原因,您有遇到吗?
cannot find x mvlog executable from your path.please update your path to point to the corrent executable  or use vmsNcvlogExecutable variable to specify the excutable to use.

网友E(2021-08-12):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在进行数字电路仿真的时候,保存时出现了路径错误是什么原因,您有遇到吗?
cannot find ...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F(2022-04-06):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的解决了吗?

同问解决了没有

网友(2023-04-07):
引用 网友F:
同问解决了没有

同问

网友(2023-06-26):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在进行数字电路仿真的时候,保存时出现了路径错误是什么原因,您有遇到吗?
cannot find ...

同问

网友G(2024-06-27):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的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cadence module没load全导致的

网友(2025-03-05):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了,cadence module没load全导致的

可以说说具体怎么解决吗

网友(2025-09-09):
持续五年没有答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