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virtual clock的使用

楼主(2014-03-05):
在fpga中设置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时碰到如下问题。
某个输出port,port_a的数据是由internal的一个寄存器打出。这个寄存器的时钟是一个generated clock。
port_a的对应时钟没有从管脚输出,因此设置了一个和这个generated clock同样周期的virtual clock,
然后直接针对这个时钟设置了port_a的output delay,包括max和min。

但最终report timing时,max的时钟检查是在同一个周期的沿打出的,正常应该是第一个周期的上沿从generated
clock launch,然后在第二个上沿的virtual clock latch。report时发现都是在同一个沿,就像在检查hold一样,不知道
我的做法有什么问题,或者漏了什么吗?

楼主:
有没有哪位高人指点下啊,先谢谢了

楼主:
请见上面图片,谢谢

网友:
这两个图并没有比你描述的多出多少有用的信息,我想看的是完整的 path

这种现象有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就是 preset 和 clear 端口之间的检查

楼主:
请问下这样是不是比较详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抱歉,看不出来,DC上像你说的那么设置是没有问题的,不晓得 TimeQuest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置导致这种情况,比如说那个 0.001 的setup relation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