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数据采集项目时遇到的干扰问题,请各位高手解惑!

楼主(2014-03-05):
最近做一个数据采集项目,用TI的28335与Xilinx的FPGA芯片为平台,驱动AD转换芯片,对一款MEMS加速度计进行数据采集。加速度计输出包括 加速度信号 和 温度信号。系统数据更新周期为10ms(10ms中仅有2ms采样数据,平均后输出)。

现在遇到问题见下图所示(图中为1分钟采集数据)。
加计10ms数据

加计10ms数据

加计10ms数据

加计1s平均数据

加计1s均值

加计1s均值

温度10ms数据

温度10ms数据

温度10ms数据

温度1s平均数据

温度1s均值

温度1s均值

图上可明显看出,加速度计10ms数据中存在干扰,1s平均后数据波动较明显,而温度数据无此现象。
温度信号与加速度信号并行采样,方式完全一样。

经分析,加计10ms数据中包络幅度最小时(对应1s均值数据波形的波峰) ,应该为正确值。而加计10ms数据包络幅度上下不对称,造成1s平均后存在较大波动。

恳请 大家帮助分析原因,该如何解决。

楼主:
快来人啊,,,:P:P

网友:
从你的图片和描述来看,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AD采集通道模拟信号链的电路噪声控制不过关,这就是由电路原理设计和PCB布板共同引起的,根据你现在的信息,几乎无法给你提供具体建议

网友:
你可以考虑将加速度计断开,将其模拟前端的输入短路到地,测试本通道底噪(背景噪声),给出测试结果,适当介绍你的设计原理,以便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可以加我QQ:1370820154,验证时说明EETOP

楼主:
感谢关注。

AD芯片为AD7686,16位SPI接口。
FPGA内建SPI接口,在2ms内驱动AD采样320次,并在FPGA内求和,DSP读取求和值取平均后输出。
加速度计和AD芯片参考电压采用同一片基准电压芯片供电。
加计与AD间导线约2cm。
温度传感器在加计内集成,采样方法和原理完全相同。

该现象时有时无,不是一直存在,并且曾在另一个项目中遇到相同现象(DSP+CPLD,采集陀螺仪数据当时怀疑是陀螺仪问题,未作深究)。

此次另一方案采用ARM芯片通过端口模拟SPI接口驱动AD采样,每2ms采样30多次,未发现该现象。

网友(2015-01-09):
采样频率太小?

网友(2015-05-05):
受教了,得学习学习。

网友(2015-10-29):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我是PCI卡经过1.5米传输线到一块信号转接板,再到Bus板,在数据读写过程中对系统地线产生了干扰,但不知道在哪里进行阻抗匹配,以减少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