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中soft blockage问题

楼主(2014-03-05):
大家好,我发现EDI的soft blockage里面放的都是inverter和buffer,
怎么才能让其他的std_cell(如and,or,xor,mux等)也放到soft blockage里面啊?
谢谢!!

网友:
soft blockage是在place之后的优化才能用到的地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place之前不用soft_blockag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coarse placement的时候是不能往那部分放cell的
    具体的soft/hard/partial blockage的含义打开userguide搜索一下就有详细介绍了

网友:
partial blockage 指定uti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