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verilog语法?

楼主(2014-03-05):
always块里的一个赋值语句: sig[(AA*8-1)-:8] <= {sig[((AA-1)*8-1)],sig[((AA-1)*8-2)-:7]};

AA是参数,值为3。

不明白那个“-”,啥意思?

网友:
基本语法吧,sig[(AA*8-1)-:8]的目的就是:sig[(AA*8-1): (AA*8-1-8)]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来看到过 从来没用过 谢谢啊

网友:
这种就是装逼的写法,如果因为这个地方导致代码有问题,可能要花很久才能debug出来,做ic的还是建议老老实实写,不要这些花哨不实用的,要不然到时debug不出来,哭都来不及!

网友:
That's not the recommented coding.

网友:
D[A -:8]  access arrar D, starting at D[A], ending at D[A -8]
D[A+:8]  access arrar D, starting at D[A,] ending at D[A+8]

网友:
verilog的语法,是一群写程序代码的人弄出来的,但verilog,并不是计算机程序,而且结果出bug的风险比计算机程序更高,从硬件上可以无限创新,但编码上还是老老实实为好,否则就可能失去创新的资本

网友:
老老实实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