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重配置pll模块问题

楼主(2014-03-05):
我调用fpga重配置pll模块,仿真能正常工作,但是在硬件上,第一次运行不能正常工作,再运行一次就能正常工作,请教对此模块熟悉的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什么片子?

网友:
什么FPGA,   工作条件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第一次不正前,第二次正常,
要把情况主清楚,别人才好分析呀

网友:
要把情况主清楚,别人才好分析呀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学习啦

网友:
什么片子?
重配置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