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菜鸟学icc

楼主(2014-03-05):
在placement的时候  比如一定区域设置利用率 以后    假如出来的结果不理想,重新做placement ,那块区域怎么还是那个利用率呢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利用率 去掉。
还有一个问题 是  比如你绕完一版icc   怎么load 你在placement设置的利用率

网友:
对应的命令一般都有remove吧

网友:
是placement blockage还是plan group的利用率
利用率需要指定的面积和cell吧,如果大了,可以减小面积
设置的target utilization只是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