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llen版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楼主(2014-03-05):
allen版第五章P240例6.5-2最后计算Vbias时,求S13,为什么I13为125Ua,不是应该等于I7吗

网友:
哪里有说相等了,管子宽长比不同电流就不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s7=s14的,6,7,14,15不是电流镜吗

网友:
计算S13时应该是按平衡状态来算的,而之前计算S6,S7,S11,S12都是按电流最大峰值来算的,所以电流是250uA,而平衡状态I7为125uA,等于I13,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