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测积分器THD时候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4-03-06):
我在用cadence测一个积分器的THD,输入一个1KHz的正弦信号,瞬态仿真,用calculator计算输出的THD,结果大概在0.2%左右。问题是我将输入正弦信号也导入calculator里,发现THD有0.06%,说明输入信号也有多次谐波存在,那么测试不就不准了吗?是我测试方法有什么问题吗?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仿真step是多少,采了几个周期,采了多少个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瞬态仿真没设step,选的conservative,仿了20周期,计算时候填的最后一个周期,取了1024个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防了这么多最后只用了一个周期?这样吧,你用11个周期好了,取4096个点,maxstep设为11/1000/4096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多谢指点,按照你说的设置了一下,现在输入信号谐波成了0.001%,后来我又减小了仿真的step,误差又下降了,就是说信号是无误差的,只是仿真的时候step不能做到无穷小,所以算出来会有谐波分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但这个step对于实际情况足够用了,再小变化也不大

网友(2014-06-11):
回复 网友A:

请问 THD+N , F=300KHZ VP=4V,这个总谐波失真怎么设置,输入加300K的sin信号,输出后,thd函数怎么填写呢,还有tran的maxstep怎么设置比较好,不是很清楚你说的周期是什么意思?如果取1024个点,是不是仿真时间要大于1024个输入信号的周期?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快出现呀,我300K的输入频率,一个周期就是3.333333us,取10周期,是不是tran仿真时间设置为33.333333us即可,thd设置为0u-33.333333u,取1024个点,频率300k,请问这样设置对吗?还有tran的maxstep设置为10/300000/1024s对吗?在线等。。。。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最好fin=Fs*m/2^N,m为奇数,这样相关采样才不用加窗。step=1/Fs,时间=m/fin

网友(2019-08-0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好好的学习学习了

网友(2024-04-1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