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clamp在芯片里的放法?

楼主(2014-03-06):
如题请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是designer的事吗?

网友:
那肯定是离电源和地的PAD越近越好喽

网友:
power clamp 是指 ??
不同 power supply  power cut ?
還是 over current protect ?

還是 gate driver gate clamp ???  => zener clamp

网友:
接出去的线电阻越小越好。

网友:
具体看电路实现功能,电源箝位ESD?

网友(2014-04-09):
请问power clamp里的泄流管 需要画成esd画法么?

网友(2016-01-06):
LZ要问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