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中floorplan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3-06):
已经把io pad 创建好了现在需要floorplan create 可是出现了这种error Failed to create Tile Classbecause of failing to get unitTile's PR Boundary.大神可以解决下么?ps. tf 文件已经在建库的时候就设定好了 标准单元用到了hvt 和lvt 但是tf 文件只是设置的是hvt 的 后来在setup 文件中设置了lvt 的tf 文件 也尝试改了tf的设置 可仍旧不行 所以我觉得不是tf的问题 跪了

网友(2019-05-17):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助

网友(2014-03-17):
所以要 read on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Milktway打开后发现STC的文件是不可写的 显示的error是
cannot open library astro/SCC65NLL_VHS_HVT_V2p0 for write

网友:
鉴定完毕~~速速顶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 Milkyway/Astro 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 我试试 可是之前检查milkyway reference libraries std cell 的 Fram view 和 cell view 中的存在unitTile这个单元 是一个gds2码 打开是乱码 求指教 喷也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是你 milkyway reference libraries, 你在 user guide 里面直接搜这个词组。 就是 std cell 的 Fram view 和 cell view 的那个libra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physical library是不是下面这个
phys_library{"scc65***"}
如果是的话这个里面存在那个PRBOUNDARY
就是display_layer{"BOUNDARY"}{
is_mask_layer :FLASE;
color :green;
line_style : solid;
stipple : blank;
blink : FLASE ;
visible : TRUE;
selectable :TRUE;
}
这个是hvt的 lvt的也一样 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求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抱歉,tf那样写是没有问题的,改了反而有问题。
    你去检查一下 physical library 里面 unitTile 这个 cell 是不是没有 PR Boundary 的 lay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search了 在tf 中只是找到了Tile  "unit" {        width  =0.2
        height=2.4
                }
我把unit改为了unitTile 然后任然报错 现在该怎么办 我刚开始学习icc 所以很菜鸟 求指教

网友:
is icc a backend tool?

网友:
open technology file, search "unitTile"

楼主:
再贴下error
Error :Failed to create Tile Class because of failing to get unitTile's PR Boundary
Fail to run Floorplanner due to failing to create unit's Tile Class!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