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电阻阵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4-03-06):
五个电阻值  比例1:5:5:16:16  做一排的话   电阻阵列长度太大了   如果把1变成【(1串1)并(1串1)】,变成四个,然后做成两列或者多排,可以吗?  有什么弊端??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觉得可以有

网友:
我也觉得挺好的,也符合书上介绍的匹配的建议做法。

网友:
或者直接塞dummy不就好了?

网友:
这5个电阻之间有啥要求?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网友:
如果是严格两两匹配,建议把1放中间,四周交叉放其他,不满足地方加du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