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试焊STC89C52RC最小系统,下载出现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4-03-06):
我自己焊了个板可是连电脑用STCISP V4.83下载程序时上电后它会报告不能连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神们请指教。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MCU Type is: STC89C52RC
MCU Firmware Version: 4.3C
Chinese:MCU 固件版本号: 4.3C
Double speed / 双倍速:          12T/单倍速
振荡放大器增益:                   1/2 gain
下次下载时 P1.0/P1.1 与下载无关
内部扩展AUX-RAM:        允许访问(强烈推荐)
下次下载用户应用程序时将数据Flash区擦除: NO
用户软件启动内部看门狗后:     复位关看门狗
ALE pin 仍为 ALE
内部时钟频率:11.01642M.
外部时钟频率:11.01642M.
Chinese:正在重新连接 ...
Connection failed. / 握手失败 (End: 11:24:40)

楼主:
problem solved  电容烧到了,换了之后成功了

网友:
看看你的板子是不是正常工作啊,电源之类的!

网友:
主要查电源供电那块 用电压表量一下

网友(2014-04-22):
想画板子。可是画不好。画的很难看。。。

网友(2015-01-11):
STC下载还是比较简单,按照他提供的电路,做一个串口的,一般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