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spartan6做一个摄像头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4-03-06):
我用xilinx spartan6做一个摄像头显示的东西,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设置cdc文件,用chipscope去测量FV场信号,LV行信号的话,就显示正常,如果取消cdc文件,则显示是扭曲的画面,不是是怎么回事呢?输入的FV,LV端口都做了buff处理啊,如下代码:

   Inst_IOBUF_CAMA_FV : IOBUF
   generic map (
      DRIVE => 12,
      IOSTANDARD => "DEFAULT",
      SLEW => "SLOW")
   port map (
      O => CAMA_FV_I_Buf,     -- Buffer output
      IO => CAMA_FV_I,   -- Buffer inout por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I => '0',     -- Buffer input
      T => dummy_t      -- 3-state enable input, high=input, low=output
   );

    Inst_IOBUF_CAMA_LV : IOBUF
   generic map (
      DRIVE => 12,
      IOSTANDARD => "DEFAULT",
      SLEW => "SLOW")
   port map (
      O => CAMA_LV_I_Buf,     -- Buffer output
      IO => CAMA_LV_I,   -- Buffer inout por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I => '0',     -- Buffer input
      T => dummy_t      -- 3-state enable input, high=input, low=output
   );

网友:
去掉chipscope,检查下时序报告中时序比较吃紧的路劲,试着优化下再看看

网友:
看起来是chipscope存在与否影响到时序了,约束覆盖全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