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有关plan group

楼主(2014-03-06):
大家好最近在ICC里面做了几个plan group,也就是在floorplan里面把SOC分为core,dbg,wic,还有总线上std cell比较多的外设,分别group起来,utilization大概在60%左右
floorplan里面说,要把plan group转换为soft macro。commit_fp_plan_group
我忘了做了,place的时候timing和congestion也可以通过,但是CTS时候保持时间违例没法修复,还有就是optimize_clock_tree的时候,将plan group的std cell做了很大的移动,很多illegal
请问下对plan group还需要做些什么处理,我是希望group起来的cell能够大致在这个区域,但是可以允许有一定比例的cell移入或者移出,还有一定要把plan group转换为soft macro么。我现在的design中没有soft macro,有几个hard macro

网友:
可以用 soft bound
plan group 和 soft macro 只是分别对应 flatten 和 hierarchical 的 flow 而已,可以把 soft macro 当作独立的一个 design 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是create_bound么,有soft hard 类型的,那个是圈出一个区域,place的时候基于面积布局的吧但是没指定同一个module的cell group到一起
所以我是不是还要commit一下,用hier方式,因为plan group在corse placement的时候有用,后面clcok tree优化的时候还是移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n create_bou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