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icc中如何dynamic break timing loop

楼主(2014-03-06):
在PT中可以设置dynamic break timing loop,不知道在DC和ICC中是否也有这样的功能,查了下UG都没有找到?如果没有的话那怎么可以实现跟PT类似的功能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整理了一下电路,大概就是像下面所示的结构,已知实际电路中A B C肯定是不会同时为1的,电路实际是不会有loop了,现在就是想让DC和ICC知道这个情况,不知道要怎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简单的set_disable_timing不可以吧,因为这里面的每条路径(除了loop)其实都可能是valid path,断掉其中任意一个都会影响到实际路径的分析

网友:
   multi-mode + set_disable_timing / multi-mode + set_case_analysis

网友(2014-04-12):
回复 楼主:

LZ,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你的这个 A,B,C三个信号最后都是怎么设置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后改前端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