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canReorder应该是在CTS之前还是之后?

楼主(2014-03-06):
看Cadence的UG里面,scanReorder是在CTS之前做的.可是看到论坛里面有说先做CTS,再做ScanReorder.
有些不明白,请教各位应该是先做 ScanReorder 再做CTS还是先做CTS再做 ScanReorder?

网友:
个人感觉都可以,CTS 前做,scan mode timing 比较好修吧

网友:
Encounter对scanReorder支持的很简陋,刷刷刷就跑完了,so...其实什么时候跑都差不多

网友: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同感,的确是处理的很快.不知道是因为encounter太NB还是太弱智了.

网友:
icc place 时候做 ,EDI cts前做 ,只是把scan chain 重新就近重组了一下,其实都可以的,cts前的话,就减少route congestion

网友:
我认为是cts之前做。

网友:
you could do both.  pre-CTS  scan re-order  is to fix setup timing / routing congestion etc and  post-CTS to fix HOLD  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