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中agent之间的 通信 和 变量设置

楼主(2014-03-06):
假设有A,B 两个不同的agent,里面有些变量需要share,

a.sqr.trans.var1
b.sqr.trans.var1

他们两个要相等,不想使用全局变量,有那些方法?

我是这样做的,在env里面的connect phase
a.sqr.trans.var1=b.sqr.trans.var1

请问还有其他的方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var 是随着时间变化的 也可以么?

网友:
我比较confused的是你这两个var都是sqr的item的中的变量
这些transaction都是virtual seqr发的, 难道virtual seqr在发的时候不可以将这连个var相等起来?
还是说你的这个var是transaction的resp,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直接response给virtual seqr,再由virual
seqr 来考虑怎么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这两个sequencer 都是通过virtual sequencer 调用的,所以可以在vritual sequencer 里面连接吗?谢谢

网友:
可以用mailbox互相传东西
如果是object的handle的话 可以share   但不建议这样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MAILBOX是sv里面的东西吧 UVM里面好像没有对其做过多的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的这两个var都是在virtual seqr赋值的,就直接将两个值赋值成相同的值,如果是作为transaction的resp那么就不能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