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实现sealring和core隔离

楼主(2014-03-06):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实现sealring和chip core隔离?
比如用深阱把sealring和chip core 隔离, 或者把sealring做到深阱里面?

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来隔离?

如做过相关工作的还请指点下!  谢谢

网友:
这得看你的工艺啊,根据工艺分析。

楼主:
RF工艺。  或者标准coms 工艺   。  能做吗? 还请指教!  谢谢~!

楼主:
要石沉大海了吗?

网友:
你design rule叫你咋做你就咋做。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实现sealring和chip core隔离?
看不太懂問題

確定是sealring嗎

楼主:
就是 假如说 是bonding的时候一根bonding线跟sealring短接了 对于整个chip也没有影响,所有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一定要让sealring跟 chip core 隔离才好?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 bongding的人员付全部责任    sealring一般都接GND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   一般是像你说的这样,但如果有特殊要求的话,还是特殊处理的。像上面提的要求的话,能简单的用DNW隔离吗?

网友:
以我的经验,一般隔离的话就是加阱环和衬底环,数量和宽度随要求调整。但是我做过的版图都没做过这方面的处理。如果有deep nwell这一层,chip core都会放在deep nwell里了,sealring是画在直接放在衬底上的,根据design rule要求,它们之间的距离也很可观了,基本也没什么相互干扰了吧?需要隔离吗?以前用过一次HHNEC的工艺,它要求IO和内部结构之间有个隔离结构,也就是加最小宽度是3um(印象中好像是哈)的两圈隔离环。其他我用过的工艺还真么见过类似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chip core里面有个别高压管是做在dnw里的,这样整个chip core放在dnw里不行吧 ?

网友:
sealring本来就是一层隔离啊,它是降低可动离子沾污的有效做法,接地即可,不知道为何呢还要再做隔离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分模块放在不同的dnw里。有一些器件,比如pnp一类的管子还不能放在dnw里,不同的功能模块各自放在自己的dnw里,各个模块都做好隔离我觉着就够了。我们确实是没做过sealring跟chip core之间的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