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实现sealring和core隔离

楼主(2014-03-06):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实现sealring和chip core隔离?
比如用深阱把sealring和chip core 隔离, 或者把sealring做到深阱里面?

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来隔离?

如做过相关工作的还请指点下!  谢谢

网友:
pdk里有sealring的画法规则,sealring跟core本来就隔离的,我用的csmc的建议sealring和core的gnd连在一下,sealring的作用是为了减小划片时对core layout的损伤,它就是把从衬底到顶层金属用contact,M1,via1,M2,via2…………Mtop都用上,在core外围把core围住,就跟砌了一堵墙一样。
all in all,按照pdk里的版图规则文件里的规则画就没问题。

这是我得出的结论,请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2# lishiliang       这样的话,sealring下面的衬底跟core下面的衬底还是连在一起的,能否从衬底隔离开来?
比如在sealring和core直接用深N阱可以吗?

楼主:
又要石沉大海了!